楼主(2009-10-10):
西门子6SE70变频器使用在纸机烘缸上,频繁过压怎么办?要调整那些参数,P71能调吗
???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是很详细,把故障代码贴上来

网友B:
如果是直流母线过电压,那就加制动功能呀。如果已经有了制动功能的话,而且制动功率也是满负荷的,那就延长斜坡下降时间吧。

楼主:
怎么加制动功能啊??调整了P515

网友C:
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