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各位老师,
    你们好!在使用三菱变频器时总出现报警,提示需要设置失速防止这一功能。我不太明白失速防止这一原理,并且其说明书上讲得很不清楚,因此在设置时比较盲目,出现的效果也不近理想,因此上来请教各位老师关于失速防止的这一功能原理以及相关参数如何设置。本人使用的是11Kw的A740变频器。谢谢!

网友A:
我是来学习的,用的三菱变频器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期待高人出现!

网友B:
14、失速防止功能是什麽意思?
如果给定的加速时间过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变化远远超过转速(电角频率)的变化,变频器将因流过过电流而跳闸,运转停止,这就叫作失速。为了防止失速使电机继续运转,就要检出电流的大小进行频率控制。当加速电流过大时适当放慢加速速率。减速时也是如此。两者结合起来就是失速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