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断路器上的一圈一圈的东西,是什么?

楼主(2009-10-10):
这个高压断路器上的一圈一圈的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
经常在高压变压器周围见到如此一圈一圈的东西。

网友A:
那个是 绝缘瓷瓶 是起绝缘作用的

网友B:
楼上正解。绝缘子
你那应该是支持绝缘子,电线塔上的是悬式绝缘子。

网友C:
呵呵;小的时候记得电线杆上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D:
高压绝缘子

网友E:
绝缘子
可是有详细应用要求的

网友F:
高压绝缘子(主要起支撑、绝缘等作用)。

网友G:
那不是断路器,那是10KV 杆上【隔离开关】

网友H:
呵呵!是高压绝缘瓷瓶啊!之所以做成一圈一圈的,是为了增加绝缘强度。即:下雨天雨水不会成一条线流下来造成对地短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呵呵!是高压绝缘瓷瓶啊!之所以做成一圈一圈的,是为了增加绝缘强度。即:下雨天雨水不会成一条线流下来造成对地短路!

网友J(2013-07-29):
高压绝缘子,大连电瓷就是生产这个东西的

网友K:
绝缘瓷瓶  高压少不了这个东西,变电站里见最多了

网友L:
瓷绝缘子表面做成波纹型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1)延长爬弧长度,能在同样有效高度内,增加了电弧爬弧距离,而且每一个波纹又能起到阻断电弧的作用。
  (2)遇到雨天,能起到阻断水流的作用,污水不能直接由绝缘子上部流到下部,避免因形成水柱引起接地短路。
  (3)污尘降落到纹波形瓷绝缘子上时,分布不均匀,因此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绝缘子的耐压强度。

网友M:
是高压隔离开关,绝缘瓷瓶,作用起绝缘之功能。一种用瓷或玻璃制成的电器元件,呈椭圆体形、鼓形、圆柱形等。用来固定导体并使这个导体与其他导体绝缘。也称做绝缘子。

网友N:
绝缘瓷瓶   是起绝缘作用的   配电必需品

网友O:
你那断路器能断开负载电流吗?怕是隔离开关吧

网友P:
对就是绝缘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