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请教,一根10*0.75的RVV电缆,有5芯分别连接的PLC的DC24V输入,3芯连接的是PLC输出,负载是2个DC24V的电磁阀线圈,问题是现在现在电磁阀动作时,对PLC的输入有干扰,如何解决呢?除了换电缆有没有其他的措施?电磁阀线圈的功率30W,电磁阀和PLC的24V,各单独用一个开关电源,电磁阀是由继电器驱动的,输入都是开关量

网友A:
呵呵;把线一根根的分开,再试一下;

网友B:
不晓得“干扰”的具体含义?

在电磁阀动作的时候,可以考虑增加滤波时间

网友C:
你所说的干扰是指误动作吗?分开两根电根试试吧。

网友D:
输入与输出线分开试一下

网友E:
电磁阀功率太大了?

网友F:
在电磁阀的线圈两端加上浪涌抑制器,能适当的减弱干扰.

网友G:
能否在输出端加一个中继。

网友H:
在电磁阀的线圈两端反接个二极管,两个都接。

网友I:
把输入和输出分开

网友J:
还是换电缆简单、可靠!
PLC的输出必须换成抗干扰的RS485专用双绞屏蔽电缆,电源线则可以不屏蔽。
10芯0.75mm²的RVV电缆其分布电容偏大,特性阻抗偏小,其绝缘介质又是高衰减的PVC,芯线间的耦合干扰也是不可忽视的因数。
参见: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K(2011-06-26):
用蓝瑟MHM-01C 光栅功率驱动代替继电器, 驱动电磁阀。或用 蓝瑟MHM-02A 进行隔离后再驱动继电器。可以解决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