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三菱FX2N PLC 装了 RS232 BD 通讯口,请教各位老师,这个通讯口与 三菱G1055 触摸屏通讯线应该怎样做?还有PLC 的 通讯格式怎样定义(M8120),盼望赐教。谢谢!

网友A:
都有232的口,那用FX232-CAB-1这线就可以连接,和三菱的屏连接。PLC不需要特别设置

网友B:
呵呵;也可以用RS422接口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