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户外接电,有4根线 3根红、绿、黄,1根淡蓝色稍细些
用电笔测试 红、绿、黄 是亮的,淡蓝色的不亮
接下来问题来了:
我正常用过的一条电线,其中有6根,我把它分成3份,一火一零一地
把一火接在红、绿、黄任意一根上,用电笔测一地的那根线却和一火的一样亮了 ?

把一地接在红、绿、黄任意一根上,用电笔测一火的那根线却和一地的一样也亮了 ?

这到底咋回事呢

我怎么安全引出220V的电进室内 请教。。。。

网友A:
1\你这根电缆中间有没有短路?
2\接线时你负荷端是否接在回路上?

网友B:
用万能表吧,可能有感应电

楼主:
没接任何负荷
这个线我给电瓶车充电都用的正常的   而且我用表测过线路没短路的

如果是感应电的话 那还能用直接这个线接火线和零线了吗

网友C:
个人认为:红绿黄是相线,蓝线是零线。线分成3份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接时会先加个空开在前端,如果线路上有问题,空开就跳,不会有事故。

楼主:
如果我用这个线从室外只接了跟相线,进室内
再从小区同单元邻居室内拉跟零线过来

这样一火一零 能用吗

网友D:
是电场感应

网友E:
没有漏电保护器的电路可以,如果有漏电保护器则漏电保护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你说的是架空线吗?
还是小区未改造得引户线啊?

网友F:
三相四线制得,相序是《黄》《绿》《红》<黑> 黑是零线。
                                L1      L2      L3     N

网友G:
应该是感应电,用万用表量吧

楼主:
呵呵 感谢各位的帮助啊 搞定了
接了红线
又从邻居扯了根零线
用万用表测试后基本没问题后  成功通电2小时也没没问题
明天再接个空开 应该一切ok

楼主:
最好请教一下 如果我只接2台电脑(一台高配置、一台中配置)的话要用多大标号的空开啊

网友H:
质量不好,有干扰

网友I:
电笔有时候是靠不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三相四线制得,相序是《黄》《绿》《红》<黑> 黑是零线。
                                 L1      L2      L3     N

网友C:
两台电脑的功率没多大,比不上一个中号的电饭锅,5A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