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升沿,下降沿输出脉冲如何理解?

楼主(2009-10-10):
我是一名PLC初学者,想请教一下各位精英。
PLS:上升沿输出脉冲。
PLF:下降沿输出脉冲。
LDP:读取上升沿。
LDF:读取下降沿。
以上指令应该如何去理解,书上说的还不是很明白,能不能用一下如下图的例子来给我讲解一下,该指令的意思!

网友A:
本人觉得理解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可以假想一付触点,上升沿就是这付触点接通的瞬间所产生的一个信号,下降沿就是这付触点在接通时由接通转为断开的瞬间所产生的信号。

网友B:
呵呵;
LD X0 PLS M0
与
LDP X0 out Y0
执行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C:
三菱F系列老型号的PLC只有PLS、PLF这两个指令,像LDP、LDF、ANP、ANF、ORP、ORF是没有的,这些指令都是FX系列以后才有的。PLS、PLF的用法像输出一个线圈,LDP、LDF、ANP、ANF、ORP、ORF用在常开常闭上,比较方便。

网友D:
PLS、PLF指令,着眼于执行条件的通断;LDP、LDF则着眼于器件的接点。两者在有的场合,可以互换使用。
在《自学自会PLC指令——三菱FX2N编程技术及应用》P29提供了两者比较的一个简单例子。
下图所示,运行程序,则在接通X1时,Y0接通,但M1、M2及Y1、Y2,均仅在X1接通的瞬间、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E:
一起进步!

楼主:
不是很清楚,能不能举例说明一下啊,这个几个指令是不是不常用 的啊!

网友F:
你首先要理解PLC的工作方式:不停扫描执行程序
这些上升沿/下降沿等只是执行一个扫描周期
你用个三菱的仿真软件实际试下,或是有实际的PLC,更好理解

网友G(2015-09-10):
请问你这个能显示模拟工程的截图是什么软件?

网友H:
回复 网友G:
三菱FX系列的仿真软件

网友I:
上升沿和下降沿相对别的基准触发的时间不一样吧,同一个输入点,上升沿先触发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J:
通俗些讲   上升沿是从无到有接触瞬间输出信号      下降沿是从有到无断开瞬间输出信号

网友K:
上升沿、下降沿就是脉冲触发,也就是高低电平跳变触发
高低电平触发是恒电压触发,也就是电压稳定在一个值上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