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我們的生產設備上需要新增一個伺服馬達,我用了三菱QD75P1,台達A系列的驅動器控制伺服馬達定位運行
經過安裝,調試後,馬達可以按照要求在規定的時間點以設定好的距離和速度移動,但是
在通電後原點復歸完畢或要求的位移運轉完畢後,馬達會不停的以微小的距離轉一下,又立即轉回來.
動作像人颤斗,抽筋似的,不知道這是為甚麼?
請教各位大俠

网友A:
估计你的情况是,伺服负载惯性比设置的不合适造成的,加大一下试试吧

网友B:
看说明书,调节增益!应该是增益设定不当造成的。

网友C:
我有个贴子也问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
调整一下伺服的惯量比或者增益,我用伺服也遇到过此类问题,调节一下就OK了!

网友E(2009-12-05):
马达刚性整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