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位移传感器分为哪些种类,精度怎么样?谢谢

楼主(2009-10-10):
因为我是刚从事位移传感器的销售工作,对于这些还不是很清楚,望各位大侠赐教,谢谢。
http://337519.gk-z.com
http://337519.gk-z.com

网友A:
可否发份资料到我邮箱?asd3971@163.com。我正到处找呢。我需要将偏转角度转换成0到10v的。

楼主:
您好!不好意思了,角度位移传感器目前公司还不能提供,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去其他几家厂家看看,公司目前的产品是直线位移传感器系列(拉绳式、直线式、磁致伸缩类等)。没有帮上您的忙,不好意思了。
http://szmilang1.b2b.hc360.com
http://337519.gk-z.com/

网友B:
呵呵;这个注塑行业上用的比较多;
注意行程、电压、输出信号、精度等级等参数;

楼主:
谢谢,希望您以后多多指教。
http://337519.gk-z.com
http://szmilang1.b2b.hc360.com/

网友C:
我也正在找关于直线位移传感器,寿命长的应该是无触点式磁性传感器。0-10V输出信号,

楼主:
您好!无接触无磨损的磁性传感器我们公司有的,利用波导丝内铁磁质在磁场相交时产生的信号变化来检测位移,如果您有需要请联系我。TEL:0755-81738625-805 13794495877 小程
http://337519.gk-z.com/

网友D:
直线位移传感器有差动电感式位移传感器精度高,性价比比较高,位移行程一般能从零点几毫米做到1米左右,小量程的一般精度能做到0.05%(100mm以内),但因为是接触式的,磨损比较大,寿命不是太长;
激光位移传感器,非接触、精度高,量程范围宽,但价格比其他同类贵不少
电涡流位移传感器,非接触,精度比较低测量范围比较窄(一般适合25mm以下,25mm以上价格极高
磁致伸缩位移传感器,接触式的、精度高,量程范围宽,价格比激光的便宜,但比其他几种贵不少,一般用在油缸测量活塞位移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