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星三交接法

楼主(2009-10-10):
现有电热棒42根      总功率2940KW      请教高手如何组合搭配电热棒及其接法最为合理      工作电源线电压440V   在线等

网友A:
42根,分为三组,组成三相负载,结成三角形接法。

网友B:
电热棒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结成三角形

网友D:
电热棒的工作电压大多是220V的,既然电源电压为440V,正好两根串得21串,然后7串为一相接成三角形即可。

网友E:
这是什么设备,加热功率要2940KW

网友F:
好像见过的三角接法多一些

网友G:
霍。。。这个功率也太恐怖了吧?

网友H:
玻璃钢化炉就有这么大的功率,一般采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结成三角形

网友J:
如果所有的加热器的电阻都是一样的话,那就是三角形接法就是了,很简单的

楼主:
为什么
42根电热棒电阻是一样的       采用三相负载控制配合调功器使用, 三相工作电压440V,  好象大家都比较认可三角接法   能说说原因吗    对拉这是高温退火炉使用的   电热棒长大约4.0米  采用8.5#材质电阻丝   辐射管长约4.2米  管厚10毫米    控制温度分冷区和高温区二大部分   冷区温度在800左右     高温区温度1200左右     请教高手  如何组合电热棒及其接法  如果接三角和星型各有什么好处和弊端

网友K:
如果加热管额定电压是440V,应该按角型连接,如果按星型连接,其工作电压是254V,势必降低了其加热功率,如果非要接成星型,好处是可以增加加热管的工作寿命,但要达到相同的加热量,就必须增加加热管的数量,对你这么大的加热量,你想想要增加多少钱啊?!

楼主:
aa
引用 网友K:
如果加热管额定电压是440V,应该按角型连接,如果按星型连接,其工作电压是254V,势必降低了其加热功率,如果非要接成星型,好处是可以增加加热管的工作寿命,但要达到相同的加热量,就必须增加加热管的数量,对你这么大的加热量,你想想要增加多少钱啊?!

还是没想明白  三相三交接和星型接  难到功率不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