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的儗惑

楼主(2009-10-10):
我们对电表的计费感到不是很理解。我们做个试验用一只有功电表在没有进行功率补偿时电表每分钟56圈,同样功率加上无功补偿,电表每分只有45圈。就是说这个表的计量把无功也算进去了。不知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希望和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转的圈数越少,证明用电越少,因为进行无功补偿后,干线电流降低,能量损失减少(热能),导致电能降低。

网友B:
难道"有功"电表测量的不是w(kw),而是va?真没注意!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有功电度表只计量有功功率,当有电感负载时,无功交换时产生损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转的圈数越少,证明用电越少,因为进行无功补偿后,干线电流降低,能量损失减少(热能),导致电能降低。
按上面的解释这个消耗也太大了吧。占到24%?

楼主:
关键是电表既然是有功,从理论上讲如果补偿无功这个电表就不应该有大的变化。变化大就说明它计量的是视在功率。而不是有功功率。

网友F:
楼主的疑惑似乎没有得到解决,
我也在纳闷,既然是有功电表,不管是否进行无功补偿,应该相差不大的吧。
对这方面不太懂,盼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G:
我想这会不会是所有的表都是按照一定标准设计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无功产生的损耗分摊到各个用户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