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例如电阻的起动该如何选择电阻(有没有简单的估算方法),频敏变阻器起动该如何选择频敏变阻器等。

网友A:
请看电工手册,按说你这水平不应该问这种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电工手册,按说你这水平不应该问这种问题啊!

哈哈,高估我了

网友B:
查以前的帖子,好像讨论过。

网友C:
査一下中等教育的电力拖动就行。

网友D:
多大功率的绕线电机,建议用我公司水阻柜启动,启动性能非常用好,启动电流可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以内!价格与频繁差不多。  有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我。襄樊金顿电气有限公司  赵工  QQ121039717   13697229801    有需要了解的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