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09-10-10):
请教大家下面这个口诀使合单项220V的电焊机吗?

测知无铭牌380V单相焊接变压器的空载电流,求算基额定容量
口诀:
三百八焊机容量,空载电流乘以五。
单相交流焊接变压器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用途的降压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相比,其基本工作原理大致相同。为满足焊接工艺的要求,焊接变压器在短路状态下工作,要求在焊接时具有一定的引弧电压。当焊接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急剧下降,当电压降到零时(即二次侧短路),二次侧电流也不致过大等等,即焊接变压器具有陡降的外特性,焊接变压器的陡降外特性是靠电抗线圈产生的压降而获得的。空载时,由于无焊接电流通过,电抗线圈不产生压降,此时空载电压等于二次电压,也就是说焊接变压器空载时与普通变压器空载时相同。变压器的空载电流一般约为额定电流的6%~8%(国家规定空载电流不应大于额定电流的10%)。这就是口诀和公式的理论依据。

网友A:
没见到过这口诀

网友B:
不知道这个结论。

楼主:
懂电焊机的高手帮忙给看一下

楼主:
请版主信师付看看

网友C:
从他对口诀的分析上来看,原理应该是一样的。
但分析过程中并没有讲到“空载电流乘以五”中的5是怎么来的。
如果换成220的焊接变压器,电感系数肯定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个倍率“5”是否也会相应改变呢。
没搞过焊接变压器,请楼主千万慎重。

楼主:
谢谢,我也是对那个“5”不敢确定

楼主:
高手啊高手,大侠啊大侠

网友D:
口诀一般多是方便记忆或经验得出的,供参考还是蛮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口诀一般多是方便记忆或经验得出的,供参考还是蛮有用的
和没说还是一样的

楼主:
是不是此问题不够档次,不值得指教呀?

网友B:
要知道功率因数才能有空载电流计算出容量(视在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