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请问   电机串电抗器启动,其电抗器应叫自偶变压器吗?

网友A:
不是的,同样都是起到降压的作用!
但串电抗器用的是电感的感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同样都是起到降压的作用!
但串电抗器用的是电感的感抗!

网友C:
这是两个概念,电抗器只是滤波的作用,只不过是电机很少用电抗器的,不知你的电机是什么电机>?

网友D:
应叫频敏变阻器,利用其等效阻抗在启动和正常运转时不同而降压启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应叫频敏变阻器,利用其等效阻抗在启动和正常运转时不同而降压启动的。

频敏变阻器是转子回路串接,电抗器是定子回路串接,这是两个概念,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启动方式,一个对绕线式电机,一个对鼠笼式电机

楼主:
感谢 各位师傅的回帖指教  我们公司的电机是鼠笼式的  用在降压启动设备上   容量130kw

网友F:
串电抗器和自耦减压起动是不同的。串电抗器是增加电机的阻抗,以减小起动电流。而自耦变压器是用变压器抽头来降低起动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