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压缩问题

楼主(2009-10-10):
我的好多的照片压缩起来存入了邮箱里面,一个文件夹压缩成了好几个part1,part2.。。。。等等,我在解压缩的时候,发现有一个part的一张照片损坏,其他的part里面的就没法继续解压缩了,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A:
分卷压缩

楼主:
我是分卷压缩的,但是解压缩的时候,就因为一张照片损坏,导致其他的也无法解压缩出来

网友B:
把那张坏的删除

网友C:
有没有选项,有的可以忽略吧。

网友D: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名字顺序搞混了

楼主:
2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名字顺序搞混了

是有一张照片损坏了,解压缩绕不过他去,不能解压那些没坏的,只能解压坏了的那张之前的几张而已

网友E:
将损坏的删除 重新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