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0):
要自己做套电路,用电位器连接变频器来控制一个电机的转速和转向,第一次做,以前没试过,想少走些弯路,

目前遇到的问题有:
1 主电路需不需要接个接触器?还是直接将三项电源接到变频器上?

2.关于电机热保护问题——变频器本身应该有热保护功能吧?如果是这样应该就没必要再接热继电器了,但怎么设置呢?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是在变频器里可以设置输出功率的百分比吧?

3.变频器本身也有控制电机正反转的功能吧,我找了一下台达的VFD系列变频器的资料,里面介绍MO与GND端连接时正转  M1与GND连接时反转,这样的话只要用普通的三档位开关将这三个端口连起来就可以手动切换了把

4.系统要求输出功率是0.5kw ,这样的话变频器改选多少的合适呢?电机只要是普通的电机就行还是需要专门的变频电机呢?(好像变频电机比普通电机就是在冷却方面加了个专门的风扇)

我是第一次做东西,请各位帮忙进行说详细些,谢谢

网友A:
按条回答,以台达VFD-B为例
1变频器前面可以加接触器,作用:电源异常保护,或者变频器异常时,切断与主电源联系。
2一台变频器接一台电机时不需要加装热保护,在参数里可以设定输出电流比例。
3你看的是s1系列的手册,也可以用-10v~+10v来调整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具体请参看参数04-14,不过此时外部端子正反转指令会失效。
4 0.5kw的电机在我印象中只能选0.75的变频器,如果电机长时间运转在低速(小于30hz),就不能用普通电机。

楼主:
电位器连接变频器来控制一个电机的转速和转向====帖子沉下去了,发新帖,斑竹莫怪,呵呵
谢谢!!
针对第三点,你是说用电位器调速时接在-10——+10上吗?

我要实现的是用外部手动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 然后电机在运转中要通过外部机构来驱动电位器进行无级调速

网友A:
可以用外部手动开关控制电机正反转, 然后电机在运转中要通过外部机构来驱动电位器进行无级调速,具体看手册接线图就行

网友B:
用电位器控制转速我做过,控制转向没有接触过.
在变频器中有设置速度控制方式,选择用外部模拟输入.

网友C:
有的变频器可以设定根据电压信号来正反转;

网友D:
我的建议:

1 主电路最好接个空开将三相电源接到变频器上。

2.变频器本身应该有热保护功能。关于设置是:电子热保护设定值(%)=[电动机额定电流(A)/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A)]×100%。

3.FWD接通是正转、断开是停止,REV接通是反转、断开是停止。用普通的三档位开关进行正、反切换时可能要考虑个时间差问题。

4.系统要求输出功率是0.5kw ,变频器选0.75KW的。如无特殊要求用普通电机就行了。

5.调速电位器一端接+10V、另一端接ACM、中心抽头接AVI就行了。

楼主可以到我的博客上看看:“变频器在工业锅炉风机上的应用(原创)”一文,以许对你会有所启发和帮助。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39111

网友E:
你说的要求变频器都能实现,参考一下恒压供水方面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