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2009-10-10):
各位高手,请问用温控器控制温度时,当实际的温度老是忽大忽小的[正负1度]波动该怎么办,是调节PID吗具体怎么调节呢,还是要从其他方面入手

网友A:
最好是用智能温控器控制了

网友B:
要整定PID参数,楼主控制的是温度,则可以试把P放至50%左右,I调至6分,D放至0。看看是个什么情况?调整时先减小P看看变化如何? I从大往小调,视变化曲线再进行调整,基本差不多了再加D。

网友C:
你的控制是不是PID控制啊,如果是,调参数才有用啊
你的精度要求是多少啊

楼主:
是PID控制,但是温度会上下波动,比如设定150度,他会在149.5-150.5这个范围波动,我要求的精度是正负0.1度,请问这个情况具体是调整PID的那个值,

网友D:
看现场,如果氛围温度波动,比如开门关门,控制系统只能跟随,当外围情况稳定时,温度才稳定,比如散热平衡。

网友E:
你的输出动作波动厉害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用PID都控到±0.5℃咧?,高,看来那你用PID的功力,已经是顶尖高手咧~~~
市售的温控仪,测量分辨率,不过才0.1℃,你想拿它控到±0.1℃?
那你得去买台测量分辨率,至少在0.02℃以上的PID温控仪

嘿嘿黑,,,
有道理!!

网友H:
在AT下,自整定

网友H:
当自动运行的时候,PID参数会自动设定

网友I(2009-11-24):
如果你想要达到你的要求,首先要保证你的仪表的精度等级必须达到0.05级或是更高的标准。如果你用一个0.5级的表想要达到控制精度在0.1度,那是很难保证的 。而且你的测量传感器的精度也必须保证在二等以上或是更高。既然你的pid调节的很好,不防换一个高精度等级的仪表,可能会有效果。

网友J:
如果是PID调节的话,是不是参数不合适呀

网友K:
+-0.5度有难度我要学习

网友L:
横河温控仪,如果是用这个品牌的请联系我,还卖eja横河流量计啊,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最好是用智能温控器控制,这个省事省心啊!!!!www.china-flow.cn

对呀

网友O:
你的精度要求太高了

网友P(2009-12-28):
可以用azbil试试
想到做到才是得到

网友Q:
LZ用的是山武的表吗?是的话可以联系我提供技术支持。
想了解山武(azbil/YAMATAKE)的产品也可以联系我的
山武自动化仪表,人性化为中心

网友R:
自动整定好后,要注意环境温度等外在因素。

网友B:
不能只看仪表的精度,对于有的场合,如果工艺允许,把测量仪表及控制仪表的量程范围改小,是可以提高测量分辩率和控制精度的。

网友S:
这个我感觉是,正常的就算你的控制在好,它的加热装置也会有余温的,还是要上升的.

网友T:
在工业现场想把温度控制在0.1度,应该不可能!你想想,传感器、显示表那要有多高的精度,还有线路、环境等影响!

网友U:
楼上说的对,以现有的设备是无法达到你要求的精度,除非工况稳定

网友V:
调节PID参数

网友W:
如果不考虑测量的精度,让它稳定在0.1度是可以实现的。并且有好多种控制仪可以实现。
这时主要的因素并不是仪表有多高级,而的你在控制的设计方面是不是合理。比如:用什么方式还控制温度?加热的?还是制冷的?还是两种方法共同的?   用什么介质来控制温度:风式的?液体式的?最后就是你所设计的系统是不是和理?工质的流量向?测量点的位置?及你所选用的部件在参数上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