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请教各位老师:为什么高压令克跌落保险一相熔断另外两相不断却也跌落?为什么对电源也不构成影响?(一台22kw的泵使用中10kv高压令克一相熔断,但瓷瓶横担并无放电痕迹,只是令克电源端有放电痕迹,高压却没有跳闸,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网波动很正常的

网友B:
高压是3相的,但在配电室的动作机构的回路中是3相中的任意2相构成的回路,这样的话在不是构成回路的2相中的一相跌落的话,这动作机构上的电压是正常的,所以它肯定就不回跌落。这很正常

网友C:
考虑到电流的大小及动作时间,还有电动机的自身保护等都会造成不至于是高压保险动作。

网友D:
电网波动及雷电都可能造成高压令克跌落保险一相熔断

网友E(2015-05-07):
引用 网友B:
高压是3相的,但在配电室的动作机构的回路中是3相中的任意2相构成的回路,这样的话在不是构成回路的2相中的一相跌落的话,这动作机构上的电压是正常的,所以它肯定就不回跌落。这很正常
请教大神,跌落熔断器貌似不需要电源提供操作机构的电压。不是靠重力作用吧。跟哪一相电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