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各位大虾:我厂现在四个车间,每个车间的跨度为30米,长度为220米,现将变压器放在车间内的配电室内,我厂的电工说将接地体放在变压器的附近,也就是在车间里面(接地体在10厘米混凝土以下),不知这种做法是否可以? 我的意见就是将接地体放在车间外面.不知各位大虾如何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接地体放在哪都行 只是接地电阻要求达标就行

网友B:
等电位接地!
车间外、配电室外都应有接地体,并且所有接地体应连成一个等电位!

网友C:
接地应接触良好。

网友D:
对,安全保险

网友E:
最好放在车间外

网友F:
一定要符合标准,支持车间外边

网友G:
应放在车间外面,保证接地良好

网友B:
别凭感觉!
提倡等电位接地!

网友H(2009-12-01):
即使在车间内,感觉接地也太浅了。好像还要做防腐蚀处理。

网友I:
接地放在变压器附件是个好位置,可以多吸点干扰,还不如不接地,弄不好把会把接在那个地上的设备搞坏,接线要远离干扰源

网友J(2010-03-06):
那个地方都可以,只要接地电阻符合要求就可以,现在的变压器的配电系统都是5线制

网友K(2010-04-14):
接地电阻要达标

网友L(2010-09-17):
10厘米地下,楼主开玩笑啦,接地体好像要埋地下几米深度吧。

网友M(2010-11-11):
一定要符合标准,车间外边

网友N:
接地体要埋地下0.8米深度.40*4的镀锌扁铁,按规范要求制作,电阻要达要求,安全第一,莫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