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一台A系列海利普变频器,型号:HLPA03D743B,3.7KW   8.5A。电机额定电流设定的为8A,变频器运行后,电流一到7A时,就报E.OC.n过电流。变频器参数也没有相关参数,怀疑是硬件问题,但是找不到问题所在,请各位看官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A:
设定值小

网友B:
电机额定电流设定的为8A,是不是变频器里的?

网友C(2015-01-24):
楼主怎么解决的。修复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