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碰到一台F930GOT

楼主(2009-10-11):
下飞机的时候走出来,回头看到这个,又回去看一下,机场工作人员只会操作,下飞机人又比较多,聊了两句拍张PP就走了;

网友A:
在机场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
登机闸口用的;

网友B:
候机厅到飞机的连接通道上用的.这个通道是可以前后左右移动的

楼主:
楼上的正解;

网友C:
登机桥上很多都是用Proface的。基本以10寸彩屏为主。F930倒比较少见。
在比较寒冷的地方也有使用北尔人机。

网友D:
F930比较小,不是彩色,分辨率也不高
这样的设备应该用好些的

网友E:
没有机会看下面的PLC;
估计点数不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