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烧机

楼主(2009-10-11):
求教大师们;我们单位的燃烧机能正常用  就是到75度 保温后不会自动点火,报警,复位后能自己工作。温度有到设定值后自己停但不会自己启动 。报警 复位后有正常。什么原因呢?求教大师们!感谢了!

网友A:
程序乱了吧

网友B:
启动电路有故障

网友C:
检查一下自动点火装置

楼主:
如果自动点火有问题为什么再点就好了呢?只按下复位就好了。

网友D:
是燃烧机报警、复位?还是控制器报警、复位?控制温度参数是怎样的?

楼主:
报警显示的是燃烧机故障 ,也就是根据曲线走,温度相差5度。燃烧机自己停火, 当低于5度是点不着火报警 ,从新按复位  又点着了 。仪表我也和正常的调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