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我用的是三凌A系列PLC和三凌F970人机我想在调用数字输入的方式中设计一个密码输入界面请问我该怎么做还请详细点啊,最好有实例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说的触摸屏软件里有仔细看下啊

网友B:
A970的吧;
可以对一些画面设密码等级,输入正确的密码后就可以进入相应的页面;

网友C:
A970
在数值输入元件的属性“选项”中设置输入安全等级试下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用密码进入等级后,如何做一个按钮注销密码.我用的是GOT100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想请问一下,用密码进入等级后,如何做一个按钮注销密码.我用的是GOT1000

三菱里我不知道有没有注销的功能,但是如果和PLC配合下,应该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