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单相220V 的一千瓦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怎么算。

网友A:
呵呵;看电机铭牌;

网友B:
4.5A

网友C:
应该是8A吧

网友D:
1000(瓦)/220(伏)=4.545454545454............

网友E:
无语。。。
人家是说电机啦。。不是纯电阻电路

网友B:
单相220V 的一千瓦电机的额定电流确实是4.5A。

网友F:
你是做设计吗?

网友G:
看铭牌,要计算的话要加上功率因数.

网友H:
220V1000W的电机中的1000W是电机的输出功率,不是输入功率,输入的功率要大于输出功率,所以电流要大于4.5A以上,具体要看功率因数和电机的结构(运行/启动方式)和极数,通常在5A~8.5A左右。

网友I:
5A-8A之间

楼主:
还是10楼的说的有道理,因为大众性的是4.5A,但不是纯电阻电路,所以可能是8A左右,只是还没个却凿的计算过程,知道的大虾请予以指正

网友J:
3A左右了,最好是看铭牌

网友H:
引用 网友J:
3A左右了,最好是看铭牌
你这个电机的效率真高,220 X 3 X 1 >1000 W,不错,不错!

网友K:
3A指的是电机工作的实际电流,你说的额定电流还要考虑电机本身的机械效率,在电机的机械效率下的电流要比实际的高

网友E:
呵呵,算就不必了,3相电动机3A是对的。今天看了Y3系列的手册1kw的电机效率是0.7,功率因数是0.7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算就不必了,3相电动机3A是对的。今天看了Y3系列的手册1kw的电机效率是0.7,功率因数是0.7
人说的是单相电机,你们就说三相电机,不知有没有看帖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K:
3A指的是电机工作的实际电流,你说的额定电流还要考虑电机本身的机械效率,在电机的机械效率下的电流要比实际的高
请教实际电流与额定电流如何区别呢??????

难道大家都带上同样的额定负载后,“实际电流”比额定电流还要小??????

楼主:
值得深究。。。

网友L:
单相电机1KW=7A

楼主:
~-~
引用 网友L:
单相电机1KW=7A
有没有相关依据。。

网友K:
额定电流是功率都是有功的情况下产生的电流,但实际的情况下不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产生,由于电机是机械有一定的损耗,所以实际的电流要比额定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