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9-10-11):
检验和的计算例,1号变频器的功能代码Cd029设定50.0HZ。报文方式如下
项目 项目数据 ASCI代码
开始代码 * (1)2AH *
变频器号码 01 (2)30H 0
(3)31H 1
指令代码 N (4)4EH N
数据 功能代码号码 (5)30H 0
CD029 (6)32H 2
(7)39H 9
功能代码数据 (8)30H 0
50.0Hz (9)35H 5
(10)30H 0
(11)30H 0
ASCI代码(1)~(12)的相加结果 269H 下级位组为69H
相加结果的下级位组的2的补数 97H
Bit7变更为0;Bit7变更为1 检验和为57H
编程如下是不是对的
LDM8000 OUTM8161 LD M8002 MOV H9F D8120 LDX1 MOV H2A D10
MOV H30 D11 MOV H31 D12 MOV H4E D13 MOV H30 D14 MOV H32 D15
MOV H39 D16 MOV H30 D17 MOV H35 D18 MOV H30 D19 MOV H30 D20
MOV H30 D21 CCD D10 D30 K12 ASCI D30 D40 K2
通过三菱模拟运行不知什么原因得不到69H,请指点
因我的PLC是三菱FX1N没有NEG,用CML 和INC。我写时C ML D40 D50时电脑显示前后不一致,是不是在D40是8位,而D50是16位,那有如何编写
后面Bit7变更为0;Bit7变更为1也写不出来了,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16进制数据

网友B(2009-12-06):
数据类型应该都是一样的,这样才能运算啊

网友C:
应该是仿真器不支持cc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