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09-10-11):
有两个问题:
    一.主程序用了EN SBR0过渡到子程序SBR0,子程序那边要用什么指令返回主程序吗?
    二.我的子程序是顺控指令的,主程序那里只起了一个作用,就是把要用到的顺控继电器置零,请问这样的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A:
有2中选择返回,一种无需增加任何特殊指令,子程序执行完会自动返回;另外一种是带条件的返回,使用子程序条件返回指令RET。

不太明白你说的“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