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摩托车音箱的问题,请高手帮忙看看了!!

楼主(2009-10-11):
我有一个摩托车上的专用音箱,上面有一个12V的高电平输入,这个地方我想不用接上吧。我想把它接到我的电脑外接音箱设备上去,想请教高手看看了!!!!
呵呵,还有图片在附件里

网友A:
12V的电源必须接上。

网友B: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12V电源没有是不行的。

网友C:
摩托车音箱大多是有源音箱,没有12V工作电源怎么会响呢?

网友D:
12V的电源必须接

网友E:
没电源怎么功放啊,接!

网友F:
那要接的

网友G:
不管接哪里,工作电压肯定需要的,接在PC上的话,要看PC能不能给这个音响12V电压了,一般PC好像只有用到5V,24V和220V吧。

网友H(2010-05-04):
12V的电源必须接上,而且电流最好在1A以上,这个摩托车音箱里面有个升压电路,是将12V升压到3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