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为什么模拟量是一个变动很大的不稳定的值?

答:你可能使用了一个自供电或隔离的传感器电源,两个电源没有彼此连接,即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电源地和传感器的信号地没有连接.这将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上下振动的共模电压,影响模拟量输入值.
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模拟量输入模块接线太长或绝缘不好.
可以用如下方法解决:
1) 连接传感器输入的负端与模块上的公共m 端以补偿此种波动.(但要注意确保
这是两个电源系统之间的唯一联系.)
背景是: 模拟量输入模块内部是不隔离的; 共模电压不应大于 12v; 对于60hz干扰信号的共模抑制比为40db.
2)使用模拟量输入滤波器. 60:em231模块上的sf红灯为何闪烁 sf红灯闪烁有两个原因:模块内部软件检测出外接热电阻断线,或者输入超出范围.由于上述检测是两个输入通道共用的,所以当只有一个通道外接热电阻时,sf灯必然闪烁.解决方法是将一个100 ohm的电阻,按照与已用通道相同的接线方式连接到空的通道;或者将已经接好的那一路热电阻的所有引线,一一对应连接到空的通道上。

课程知识远程教学,工程应用在线辅导,现场调试电话支持.更好的技术 ,更高的职位,更丰厚的薪酬。
中国自动化远程培训第一品牌—深圳市技成培训
网址:

www.jcpeixun.com

我们为学员提供课程教学、工程实践辅导、现场调试电话协助全程技术支持
深圳技成自动化远程培训,将专家和设备送到您的身边,为您打造一座近在身边的技术学堂
http://www.jcpeixun.com

网友A:
很好的贴贴

网友B:
学习一下,谢谢。除了上面的工作,有的PLC还提供软件的滤波方法,也能稳定数据,如S7200.

网友C:
可以并联一个小电容;

网友D(2009-11-17):
周围有没有逆变器一类的东东,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将逆变器关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