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箱老跳电

楼主(2009-10-11):
我们公司的配电箱总开关是漏电开关,后面并了三路每路也都装了三相漏电开关,现在问题是有一路有漏电总开关也跳了,不明白怎么不是只跳有漏电的那一路却把总开关也跳了,有什么办法不跳总开关的.
       请大家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总开关漏电流应大于分支的漏电流。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比如分支是30毫安,那么总的可以搞个100毫安!

网友C:
看下保护的漏电电流

网友D:
电流很接近

网友E:
同意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F:
总控开不能接漏电。

网友G:
总开关上的漏电装置太过灵敏,或失效了,在无法调节的时候,干脆把总开关的短路装置拆掉!有需要的话在分支上加装漏电开关。我就这么做的。

网友H:
1)总开关和分路开关i漏电电流的选择应合适;
2)总开关和分路开关的漏电动作时序应合适;
3)产品质量也很重要,现在不合格的产品太多;
4)应急办法:可先把总漏电开关的漏电检测线圈外连线夹断,等分路故障排除后恢复。

网友I:
总空开的漏电弄的大点吧,让它大于最大分支空开电流的150%加各个分支漏电开关的电流之和再试下,不行就别用了。。。。。

网友J:
加大总开关的动作电流。

网友K:
总开关和分路开关i漏电电流的选择应合适,
应急办法:可先把总漏电开关的漏电检测线圈外连线夹断,等分路故障排除后恢复。

网友L:
解决方法:选择好,总漏电开关与分支漏电开关的级差时间1---1.2s的级差可以解决问题。一定要注意不能随便改变电路,否则承担责任。

网友M:
总控最好不用漏电型的,它相当于与任意一个分开关串联一个电流大它就受影响

网友N:
如果这个总开关不改成空开,我看你是没得混了,名声也坏了。

总开关装漏电那会害死人。

赶紧把所有设备改成三相五线制,加接保护地线,有故障时排故一目了然,没事的时候倒还悠闲坐一下。

现在的漏电误动作地很多,让你忙不赢!!!!

网友O:
楼上说的对,总开关最好不用漏电开关,用空开。分路用才用漏电开关。这样你就不用跑来跑去。一不误自己时间,二不误各车间生产。

网友P:
总开关漏电流应大于分支的漏电流,还有就是你那总开关最好不要装漏电开关,你最好检查一下跳闸的那相的电流是不是过大了,才会造成总的跳

网友Q:
最好别在总开上装漏保,很麻烦的。最怕有的电器不能突然停电

网友R:
把漏电解决就不会了!

网友S:
总开关那边不能配漏电保护器,用普通的断路器就OK了。

网友T:
分开关与总开关是串联的,只要漏电电流超过额定值都会跳的。如果不跳它就是有毛病。

楼主:
多谢大家的讲解.
我现在明白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解决方法:选择好,总漏电开关与分支漏电开关的级差时间1---1.2s的级差可以解决问题。一定要注意不能随便改变电路,否则承担责任。
怎么能做到这个时间差呢,这个真不懂.

楼主:
我还想问一下,如果我把总开关的零线不接,那么总开关是不是还可以工作,还可以作过流跳闸.
如果这样可以,那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U:
总开不用带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