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我是一个新手,最近遇见一个问题,250A空开跳闸推不上,是线路短路了,几百米的线路应该怎样查??请教各位高手,先谢谢了

是很粗的四心电缆线,不是2.5的细线,谢谢了

网友A:
你确定是短路。

网友B:
可以把两端先断开,然后用表分别测任意两根线看其电阻情况为0即为短路,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网友C:
用检测仪检测

网友D:
是不是空开  没有复位呀?

网友D:
你确定是线路  有短路吗?   你得4芯电缆是多少平方的啊?
线路多长啊?  带多大的负荷啊?  是在什么情况下它跳闸呀?

网友E:
测电阻,阻值小是短路

网友F:
首先断开下口负载线,再合开关,可以合上的话,用表量量负载线电阻等,顺线找到短路点.

网友G:
一般判断问题应该由易到难~!先断开空开下口,试合开关,如果能合上证明空开没事,在断开负载,用摇表测量线与线之间的绝缘、。如果没问题说明是负载的事检查负载。如果绝缘不好或短路,那就看看是不是有施工的造成短路~!

网友H:
用电缆测试仪查电缆

网友I:
方法:
1.先确定是线路还是负载短路。
2.如果是线路,仔细沿线路查看,250A空开跳,电流是很大的,线路因该有焦糊迹象。
3.如果是负载,采用分段断开检测。

网友J:
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沿线路寻查,短路点一般外表都有痕迹可寻,破皮发黑或明显压痕。

网友K:
先测下是不是线路短路,查到是那两根短路,这个不难,用摇表就能测出来。然后给短路的那两根线中的一根通电,另一根接到一个负载上,形成回路,你就可以用钳式电流表去沿着电缆找了,或者弄个指南针沿着电缆找,到哪里指南针真的指南了,哪里就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方法:
1.先确定是线路还是负载短路。
2.如果是线路,仔细沿线路查看,250A空开跳,电流是很大的,线路因该有焦糊迹象。
3.如果是负载,采用分段断开检测。

网友M:
慢慢查吧,这只能一段一段的查

网友N:
同意5楼看法,有可能是开关没有复位。可把开关手柄压到低再试一试。

网友O:
使用电缆测试仪进行查找。

网友P:
5楼的说的对,顶下!你确定是线路  有短路吗?   你得4芯电缆是多少平方的啊?
线路多长啊?  带多大的负荷啊?  是在什么情况下它跳闸呀?

网友Q:
你可先用1000V的摇表确定下是不是电缆短路,或着把开关换换接上在试试

网友N: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再合合不上。证明你开关没有复位。如果是短路你合时会产生很大电弧。

网友R:
我同意九楼的想法,不错啊

网友S:
听到有人说用摇表我就冒火

网友T:
你确定是短路?最好你还是把线拆了,再检查一下空开。确定是线的好,用线的一端两两搭头的办法来确定是哪一根线,最后用排除法来找短路点

网友U:
首先判断空开有没有问题,再用电缆测试仪检测电缆有没有问题(若不具备条件,可低电压两颗导线试送电,测一下电流即可。)

网友V:
13楼方法那里来的?可以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我学习了很多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W:
一般情况线是不容易短路的特别是电缆线,你先看看是不是后面的负载有问题,先断开所有的负载再看看,要么就是空开本身坏了

网友X(2012-11-25):
引用 网友N:
这个问题很简单。如果你再合合不上。证明你开关没有复位。如果是短路你合时会产生很大电弧。
赞同。250A 短路的护电弧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