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1):
经常听说上位机和下位机,就是不清楚是什么概念?我举个例子,像触摸屏和PLC构成的工控系统,是不是触摸屏是上位机,PLC是下位机?

网友A:
上位机是指:人可以直接发出操控命令的计算机,一般是PC,屏幕上显示各种信号变化(液压,水位,温度等)。
   下位机是直接控制设备获取设备状况的的计算机,一般是PLC/单片机之类的。上位机发出的命令首先给下位机,下位机再根据此命令解释成相应时序信号直接控制相应设备。下位机不时读取设备状态数据(一般模拟量),转化成数字信号反馈给上位机。简言之如此,真实情况千差万别不离其宗。上下位机都需要编程,都有专门的开发系统。
 在概念上
 控制者和提供服务者是上位机
 被控制者和被服务者是下位机
 也可以理解为主机和从机的关系
 但上位机和下位机是可以转换的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清楚,支持一下。

网友C:
我感觉楼主的认为是正确的

网友D:
受教了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