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问题

楼主(2009-10-11):
我想控制3台步进电机,想用台达的plc,可是看了很久,也不知道该选哪个系列的,请帮忙选一个。还有其他牌子的请推荐一下(西门子就除外吧,不熟悉)

网友A:
呵呵;
可以用三菱的FX3系,都带三轴的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B:
如果3轴没有插补,用三菱的FX3G吧,FX3U要贵些

网友A:
松下FP-X   OMRON  CP1H等也有自带三轴以上的功能;

网友C:
FX3G刚出不久,质量尚虽考验。

网友D:
OMRON  CP1H等也有自带三轴以上的功能;

楼主:
谢谢。决定用fx3g

网友B:
引用 网友C:
FX3G刚出不久,质量尚虽考验。
有了FX3U的基础,FX3G可以值得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