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两根日光灯串联接线就是不亮,不知什么原因?请给位大侠分析分析。

网友A:
日光灯的额定电压是220,你如果把两个220的灯串联,那一个所分的电压就是110了,灯光会很暗,或者不亮!~~~~~~

网友B:
有多少日光灯都得并联,不能串联。

网友C:
如果你能做到瞬时同上高压,也会启动起来的,就会亮了

网友D:
楼上分析有道理

网友E:
串联分压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能做到瞬时同上高压,也会启动起来的,就会亮了
如何办到

网友G:
2个同规格220V的灯串在一起,就分压一半了,怎么能亮。
把2个灯并联连接吧。
不知道楼主为何串联,有特殊的情况请讲出来,大伙分析分析。

网友H:
如果你能做到启动瞬时电压升高至击穿荧光粉,也会启动起来的,就会亮了

网友I:
日光灯不能2根串联使用。

网友J:
改控制电路及镇流器

网友K:
日光灯正常工作时,点燃瞬间需要高电压,而正常点亮时,又需要低电压(必须做到镇流器与启动器的配合,若两根灯管串联做不到上面的功能)。

网友L:
为什么要串联呢?

网友M:
启动电压不够

网友N:
我昨天把车里面加了一桶水,发动机就是发不起来,敬请各位大侠分析原因

网友O:
日光灯正常工作时,点燃瞬间需要高电压,而正常点亮时,又需要低电压.你用平常的整流器它的电压达不到击穿荧光粉,灯怎么会亮?

网友P:
家用电器不都是乒联使用吗?干嘛要串联

网友Q:
楼主所说的是否是灭蚊灯?

网友R:
感觉楼猪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网友S:
现在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把3根20W日光灯组成一套格栅灯,里面接线就是用1个20W的镇流器接1根20W灯管。另外用1个40W镇流器串联接2根20W的灯管,但要用2个起辉器。镇流器上有接线图。大家一起学习,动手试一下。

网友S:
要用40W的镇流器20W的灯管和2个起辉器。接线图镇流器上面有。跟接1根灯管差不多,只不多串1根20W的灯管和起辉器。

网友T:
20l楼的,向你学习了。

网友U:
串连分压,并联分流

网友V:
20楼的情况我也见过,我劝你还是多加2个20的镇流器自己改装吧,我们都是这样处理的,因为他们的40W镇流器是比较特殊的,市面很难买到,

网友W:
起辉器用错了,一个镇流器带2个灯管的接法,用的起辉器是不同的,是可以110V起辉的。

网友X(2009-11-12):
日光灯的额定电压是220,你如果把两个220的灯串联,那一个所分的电压就是110了,灯光会很暗,或者不亮!
 真有意思,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Y:
8楼说的有道理,日光正常的工作电压只有30多伏,关键是启动

网友Z:
是你那镇流器和灯管不匹配吧所以启动不起来,要不你买电子的镇流器吧也是一带两的还不用起辉器

网友AA:
分压了 买110V的

网友AB(2010-07-25):
串联用????为什么要这么接?

网友AC:
引用 网友Z:
是你那镇流器和灯管不匹配吧所以启动不起来,要不你买电子的镇流器吧也是一带两的还不用起辉器
如果非得一拖二 建议用电子镇流器

网友AD:
串联明显分压,不行

网友AE(2013-04-08):
可以的,只不过要用110V的起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