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12):
我是卷烟厂的。我厂现在使用的自动装箱系统采用了profibus现场总线。主控制柜里是一个SIMENS S7-300作为主站,各个生产机组配备S7-200作为从站。最近的从站距离大约40米,最远的大约200米。主控制柜上还有一个触摸屏作从站。触摸屏装WINDOWSXP,软件好像是PROFACE ,主要实现产量统计,远程控制的功能。现在有问题如下:我们在星期六生产结束后,关掉全部设备电源,下个星期一上班时开启各个生产机组电源,开启主控柜电源后就发现触摸屏上生产监控画面里的全部设备处于断线状态,产量计数也都是上一个星期的,根本不能实现数据更新和远程控制。只好将触摸屏重新启动才可以,然后一周的生产就都正常,下一星期一仍然出现此故障。请问是开启设备的顺序问题么?

网友A:
Proface触摸屏的启动需要在控制器之后。

BTW: 这个现象是刚出现,还是一直存在?

网友B:
为什么不找给你们做系统大的呢??他们最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现象是刚刚出现的,虽然并不耽误事,但是每次都要重启,很烦。
给我们做系统的是昆明的,我们单位在东北。领导不联系,认为这不算故障,我只想弄懂原因是什么?谢谢二位回答了

网友A:
在GP上可以设置延迟启动时间,大概2-3秒就可以的。

具体可以进OFFLINE设置com port start up delay.

但如果你不熟悉GP的操作,建议不要进行此设置。

慎重。

网友D:
应该只是个启动先后的问题

网友E(2009-11-17):
是距离远或者信号干扰的问题吗?Profibus dp光纤通讯方案
在Profibus dp总线方案中,PLC与PLC之间通讯如果距离比较远可能用电缆成本比较高,或者是在复杂的多设备中信号干扰很厉害都可以选择走光纤方案。

guojq@comark.cn

网友F:
如果想不改动软件的话,你可以在给触屏的供电电源上加个硬件的延时器,国产的几十元而已,时间长短可以自己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