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变频器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使用,因此用户有必要对工业电器负载、环境要求和变频器有更多了解。

   1.负载类型和变频器的选择:

   电动机所带动的负载不一样,对变频器的要求也不一样。

   A:风机和水泵是最普通的负载:对变频器的要求最为简单,只要变频器容量等于电动机容量即可(空压机、深水泵、泥沙泵、快速变化的音乐喷泉需加大容量)。

   B:起重机类负载:这类负载的特点是启动时冲击很大,因此要求变频器有一定余量。同时,在重物下放肘,会有能量回馈,因此要使用制动单元或采用共用母线方式。

   C:不均行负载:有的负载有时轻,有时重,此时应按照重负载的情况来选择变频器容量,例如轧钢机机械、粉碎机械、搅拌机等。

   D:大惯性负载:如离心机、冲床、水泥厂的旋转窑,此类负载惯性很大,因此启动时可能会振荡,电动机减速时有能量回馈。应该用容量稍大的变频器来加快启动,避免振荡。配合制动单元消除回馈电能。

   2.长期低速动转,由于电机发热量较高,风扇冷却能力降低,因此必须采用加大减速比的方式或改用6级电机,使电机运转在较高频率附近。

   3.变频器安装地点必需符合标准环境的要求,否则易引起故障或缩短使用寿命;变频器与驱动马达之间的距离一般不超过50米,若需更长的距离则需降低载波频率或增加输出电抗器选件才能正常运转。

网友A:
分析的有一定道理;

网友B:
分析很全面,我只用在风机水泵的多,别的没用过。学习了

网友C:
在较小功率的情况下加大一级问题不大,但如果在功率较大情况下加大一级成本可能会增加相当多。

网友D:
看品牌,再考虑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