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表于通信

楼主(2009-10-12):
在PLC通信过程中,有串行通信指令和网络指令,是不是跟组态的时候上位机和从站有关?那么哪些元件应该属于简单的串行通信,哪些属于网络通信.有没有判断的标准?

网友A:
看下你的那些元件有什么通讯接口,有什么接口就用什么通讯方式

网友B:
呵呵;取决于你的PLC型号及你的通讯要求;

网友C:
比如 Profabus 和 Moudbus 前者是网络通信,后者是串口通信?

网友D:
目前还没用到,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