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各位朋友:
  串口通讯的应用我有以下几不理解,请指点。
1.有的仪器仪表类的,有RS232仪表,要接入PC时,通过编写通讯程读取。
问题是:为什么要输入PC读取呢,有什么情况下,还要另加一台PC机。
2.举例说明一下,串口通信在工控中的应用。
3.串口通信用哪个语言,比较适合工控的。

网友A:
输入到PC中可以方便直观的看到,对采集的数据可以方便的进行处理。
PC中一般用C语言。另外PLC有自由通讯口也可以做一些特殊的应用。

网友B:
接触的不多,等待

楼主:
个人感觉为什么不用大品牌做好的产品应用,不是更简单和方便,可靠吗?

网友C:
仪表通讯一般都是需要在设备运行过程中能对仪表进行监视并控制的,所以通讯中PC要读到仪表中的数据进行处理,对处理的结果判断下一步的动作.有些仪表还可以通过与计算机通讯来修改仪表的一些技术参数达到对设备的控制.比较多的是RS232,RS485,PDIB几种,语言VB,C,C+,VC++,VC,VC+,JAVA理论都可以,我用的比较多的VB,而VC++能做的应该是比较多的,因为VC++功能比较强大能够对计算机的底层进行控制,不过学习也相对难度高些
不知道这样的答案你是否满意,是否没有理解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