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Extramess 2000与FPX使用的是Opto-RS232C实现通讯的。
在说明书中,Extramess 2000指定的2种针脚定义,接口都为9针串口。
其一,opto rs232c duplex ,直连
脚号      定义        功能
2             TXD              OUT
3             RXD               IN
4              V+
7             V-
其二,opto rs232c simplex ,经适配器转换。
脚号      定义        功能
2             TXD              OUT
3              V-
4              REQUEST      IN
7             V+
而松下的FPX-COM1的脚号定义是传统的SD,RD,RS,CS,SG。跟上述的脚号不符合。
请求高手指点,该如何接线以实现通讯。具体的说明书见附件。
先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A(2016-04-19):
哥们  现在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xtramess 2000与FPX使用的是Opto-RS232C实现通讯的。
在说明书中,Extramess 2000指定的2种针脚定义,接口都为9针串口。
其一,opto rs232c duplex ,直连
脚号      定义        功能
2             TXD              OUT
3             RXD               IN
4              V+
7             V-
其二,opto rs232c simplex ,经适配器转换。
脚号      定义        功能
2             TXD              OUT
3              V-
4              REQUEST      IN
7             V+
而松下的FPX-COM1的脚号定义是传统的SD,RD,RS,CS,SG。跟上述的脚号不符合。
请求高手指点,该如何接线以实现通讯。具体的说明书见附件。
先谢谢各位的帮忙!
有高手懂这个的没?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