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

楼主(2009-10-12):
两个球泡怎样串联配匹才能让两个球泡都达到最亮呢?

网友A:
呵呵;二个串联,还能有几种串联法?

网友B:
2个灯泡串联的话,必须要2个灯泡的型号相同,并且灯泡的工作电压为输入电压的一半,才能保证2个灯泡都正常工作,如果不够亮,可以适当调高电压。因为有2个灯泡串联,所以大概可以上调输入电压的20%以内。太高的话,灯泡就直接烧掉了。

网友C:
去日本买2个灯泡吧!还串联……

网友D:
使这两个灯泡的阻值等于电源的内阻,这时灯泡的功率最大(即最亮)。

网友E:
为什么要串联呢?

网友E:
串联  要是其中有一个坏了  那个好的也就不亮了呀!

网友F:
可能问的是要什么条件吧。电压 电阻值要一样

网友G:
电压和功率一样。

网友H:
是不是考试题目
如果现实中这样用的话,肯定会被骂的

网友I:
2个灯泡串联的话,必须要2个灯泡的型号相同,如果不够亮,可以适当调高电压

网友J:
这种做法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