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程序

楼主(2009-10-12):
请各位大侠帮我看下,这个是不是定位模块1PG的程序?

这玩意儿我没用过,看手册也看了,但还不是太明白,请各位大侠帮我看下。

步进电机的控制就只要这么几步程序的设置就可以了?

我研究了一下,K0 为脉冲速率
             K1 为进给速率
             K3 有b0--b15 关键在这一步中有个H100是怎么理解的,如果按照四位的话,不是应该是H1000吗?那H100是不是就是H0100的意思?
             K4 为最大速度
             K6 为基速度
             K7 JOG速度  手动前进/后退速度(JOG+/JOG-)
             K15 为加速/减速时间
             K19 为运行速度  是基速和最大速度范围内的实际运行速度
             K26 把当前位置写入PLC
                    K28 错误代码,有b0--b8

以上这些参数是如何选择的呢?

网友A:
从代码5110来看,是1PG

网友B:
要理解这个关键是要明白这模块中的各个缓冲区的定义,然后对应这程序,看它是怎么使用这些缓冲区的

网友B:
H100是H0100的意思
把H100这个数转换成16位的二进制,每位都有对应的含义,可以对照手册看

楼主:
在程序如,我如何现实这样一个操作:
放到X003上,我的速度在不断上升;当我放到X004上,则保持在我X003时的速度,一直到我再放到X003,速度继续上升?

网友B:
你要在运行过程中变速?

楼主:
嗯,是的~~!我知道了,好象是输入无信号,步进电机就不运行,丝杆就保持在原位不动~!是这样吧?

网友B:
电机不运行丝杆不动和运行中变速有什么关系?两个不一样的吧

网友C:
没仔细看你的程序,一般要做+速运动的话,需要改变JOG的频率。
对频率值寄存器进行累加计算,不知道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加速过程。

网友D(2011-10-26):
这是1PG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