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很菜的一个问题!!!
如题:我用 PLSR K1000 K5000 K500 Y0
不知道当5000个脉冲输出完了之后用哪个继电器来驱动下一个其他的动作?
手里没编程手册@@,尝试过计数器,不支持250以上的频率~!
还请大侠指点哈

网友A:
M8029置ON1个扫描周期。
M8147下降沿也可以。

楼主:
哦!@试试看,先感谢:sankyo-feng

楼主:
没错!再次感谢!

楼主:
对了!在脉冲没输出完的时候需要暂停,再恢复怎么办啊!

网友A:
这次就有点麻烦了!
用这个指令,每次走的脉冲数,Y0的都会存在D8140里,双字节32位。每次做动作后,将D8140清为0。这样的话在中间暂停,可以将你总的要走脉冲数减去D8140,就可以得到暂停后要走的脉冲数。程序写起来可是有点麻烦了。你可以用DRVA指令可能会方便一些,不过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在脉冲没输出完的时候需要暂停,再恢复怎么办啊!
有的定位模块直接有这功能用的

楼主:
确实麻烦多了DRVA也还会用,汗。。。

网友C:
暂停还要分情况的,有时是无法记住脉冲数的

网友D:
言多智广

楼主:
一开始接触PLC控制伺服就遇到了不少头痛的问题,哎,还又归零,我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