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各位:
      不用三菱单片机里面的应用指令,如何通过一般的常用逻辑指令进行编程,大家都用什么好的思路,欢迎讨论!

网友A:
什么意思,编程使PLC停止运行?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不是用三菱PLC里面的IST指令来实现单步操作,而是使用其他的一些常用逻辑指令进行编程,该怎么编写的,谢谢

网友B:
具体是哪一个应用指令啊

网友C:
有点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