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D值相加指令

楼主(2009-10-12):
如:要把  D1 D2 D3 D4 D6的值相加传送到 D0

不知道具体怎么弄!请大侠们指点哈!!
在此先谢谢!

网友A:
D1+D2->D0
D0+D3->D0
D0+D4->D0
D0+D6->D0

一共也就几个数而已,其他那些Sum指令或者循环也不要多去考虑,伤精神~~

网友B:
楼上的方法最好理解,如果多了用变址加上加法指令做

楼主:
我是个菜鸟,还得问下具体操作!

网友C:
你不会新的连加法指令都不知道是哪一个吧!

网友D:
变址加法?

网友E:
就这么几个数据,2楼的方法不错。D0+D3->D0这句话意思是:拿D0的数据和D3的数据相加,结果放在D0里面。也就是说,这条指令执行完以后,D0的数据就发生改变了。
4条指令按顺序依次执行,执行完后,就完成你的要求了。

网友F:
楼主认为这样做很麻烦是吧?你要用AB的PLC一个CPT指令就解决了,D1 +D+2+ D3+ D4 +D6->D0.

网友G:
用ADD和MOV指令把。如“ADD D0 D1  D2     ~~~~~~~~~~~~~~~~MOV D2 D10

楼主:
8楼 的麻烦点吧?搞的我有点晕,2楼说的D0可以重复用多次么?结果会累加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