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请问哪位做过相关方面的项目?最好发个demo,谢谢了!

网友A:
怎样控制,说具体些,是直接控制,还是带有PLC?

楼主:
谢谢回复!我不太懂,我的理解是上位PC,发送命令到plc,由plc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A:
触摸屏连接PLC,PLC控制伺服,关键的控制程序是在PLC中,触摸屏只是个辅助作用,
如果你是三菱的可以参考三菱FX编程手册中定位指令介绍部分,那里有个控制伺服的详细例子

楼主:
我觉的我的两个帖可以合并一下,方便交流,呵呵!  再次感谢你的回复。我现在主要问题是脉冲量和丝杆的关系确定不了,我看到AC伺服手册里有讲,在滚珠丝杆直接连接电机的情况下,马达每转进给量等于丝杆螺距。于是我想只要知道马达每转的脉冲数,在知道螺距,我就可以知道每个脉冲的丝杆移动距离。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马达和丝杆之间的一些运算可以看下这个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fumz78&id=92516

网友B:
目前有个简单的设计,不过还没弄完。稍后分享

网友C:
呵呵;如果是用PLC控制,那么触摸屏的作用只是输入及显示数据;
PLC程序是关键;

网友D:
用带通讯功能的人机界面可以直接控制伺服,比如简单的启动停止速度显示等等,不过要写点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