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最近做串行通信控制,在PC端用BT置位指令实现控制。拿PLC串口调试软件测试,通信ok。例如,一个简单的程序,开关量X000-X003,置位后,Y000-Y003分别输出1。我可以用按钮开关控制X000-X003,用PLC串口调试软件的读命令可以读到X,Y的状态,然而用BT命令为什么不能对X000-X003强制置位呢? (命令可以保证是正确的) 欢迎大家来解答,谢谢!

网友A:
你强制M不行吗,为什么一定要强制实际输入点呢

楼主:
强制M的话是不是 我的PLC程序就可以不用实际输入点来控制了?直接都换M?

网友A:
既然你要用强制控制,用M没什么关系
实际输入就不要强制了

楼主:
我刚刚测试了 强制X只是Y输出指示灯闪一下,所以以为没起作用。用M的话,可以输出灯可以长亮,这就是所谓点动和继电器的区别吧,呵呵!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控制伺服精确运动,有人建议我设定脉冲输出,然后在直线测量丝杆运动距离来计算马达运动一转,丝杆前进多少距离,这个方法可行吗?

网友A:
这不是点动和继电器的区别,X强制了,但马上PLC 还会不停扫描执行,会检测到没有实际的输入
这问题,类似的论坛中有时出现的问题用触摸屏控制输入点,一样是不可以
控制伺服用定位指令加上丝杆传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