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我是刚开始搞维修的,经常修一些遥控器(非红外线系统),是利用模块发射和接受的发射信号的是三个角的叫晶振吧?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还望各位老师指教,例如伸缩门的遥控器

网友A:
晶振一般是用来选择(谐振)频率的.它的阻抗和频率有很尖锐的特性.这样,编码频率或者射频频率就在一个很精确的范围内,使得接收和发送能够对应.
收音机可以接收很宽的频率,但是电台却是在一个固定频率.遥控经常要求只在一个狭窄频率,当然要有一定的带宽.这个狭窄频率的中心可能就要晶振来保持.
很多其它地方的晶振是2个脚的,计算单片机上的,是用来选择精确频率,作为时钟基准或指令时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