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工控组态软件需要操作系统支持么?新手,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安装在电脑上的,电脑要操作系统

网友B:
需要编程的

网友C:
需要。比如小的组态一般都是wince,linux下运行。或者有的自己开发一些嵌入式的,操作系统和组态都在一起了。一般在pc上运行的使用windows的较多,linux和unix下的也有。

楼主:
谢谢,追问一下
我要在一个触摸屏工业电脑上做人机界面,现在该电脑还没有操作系统,我想请教一下:常用的工控组态软件哪些需要先装操作系统(最好是WINCE或者LINUX),哪些是自带操作系统(即组态软件和操作系统在一起的)
谢谢,请赐教

网友D:
组态软件运行在pc上,需要的是pc上的操作系统,操作系统是pc正常运行所必需的,这是任何一个软件无法独立完成的。

楼主:
争辩一下
我是学弱电的,所谓操作系统不过是一个大的程序而已,一个系统,一个计算机系统,是可以没有操作系统的,只要有相应的程序能完成操作系统的任务就可以了,我们是在人机界面电脑上运行组态软件做好的工程,而在计算机(跟系统无关)上运行组态软件,组态软件肯定需要操作系统了(即这台电脑肯定有操作系统),我是觉得是不是有的组态软件做的能直接装在裸机上啊,当然他自己工程中包涵操作系统(确切的讲是自己做的起到操作系统功能的程序),说得不对的地方恳请各位大虾指正

网友E:
触摸屏上的嵌入式一般都是自带系统的,不用担心。

网友C:
如果你的linux水平足够的话,那么可以自己在嵌入式的linux里编你的人机软件,然后根据需要的make你的系统,这样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就在一起了。其实不不用嵌入式的linux直接用linux的内核编译,你的c程序可以嵌入在他的内核里,make后就是一体,操作系统和应用软件可能分别不是太清楚了,不过是你的一个moudle而已。不过cpu的档次应该在intel386以上。tp170的触屏,是运行wince的,mcgs新出的也是wince的,tp170的cpu好像不是386就是486.

网友C:
还有根据你的描述,感觉用单片机做似乎更适合你。这样就可以只写程序不用操作系统了。

楼主:
感谢高手
以我现在的linux水平还不足以make出带优秀人机软件的linux内核,按照8楼的说法,我先找个时间点亮一下我这个触摸屏电脑,也许里面就自带操作系统呢,然后再用组态王或者其他的工控软件就可以了。至于采用单片机,因为我要做人机界面所以在一开始就把单片机给pass掉了,但愿我没选择错。不过还是很谢谢小草的多次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