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2):
这两天准备技改一台机床,准备给变频器多段控制,可是原厂家把那台三菱变频器不知在那个参数进行了设置,怎样调试,面板只显示P0-P99,P100以上其它参数显示不出来,请教哪位大哥帮下忙,我需要修改哪位参数才行。

网友A:
你选择modifing program

网友B:
可以把参数全部恢复到出厂值 再从新设值你所需要的。

网友C:
你的是S、E、A哪个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