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定位指令

楼主(2009-10-13):
各位大佬 现在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觉得挺郁闷的,遇到过的都谈谈经验啊 !
具体现象如下:
  一项目中,用了一轴伺服用相对定位指令做的,原来一切动作正常,后由于别人不小心将220V火线接到了PLC输入点上面,幸运的是对应的输入点没坏,但由于PLC和HMI相连所以HMI主板坏了 ,换新的HMI上去后系统不正常了,现经过测试别的动作都可动,但就是相对定位指令不用,没脉冲输出,但PLSY可以有脉冲输出。

网友A:
能把指令烧坏?
换上的触摸屏程序/数据设置没问题吧
单独用个相对定位指令试下行不行

网友B:
不会存在单个指令不能用的情况吧,肯定是硬件上某个地方有问题导致的。仔细检查一下先吧。

网友C:
呵呵;如果硬件没有问题,是不可能出现所谓某些功能消失的问题;

楼主:
续上
PLC程序清空后单独用不行,但PLSY可以所以觉得挺郁闷的啊!咨询过三菱技术了 硬件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D:
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E:
可以肯定与HMI没有关系,看看相应的地址是否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