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我公司有两台机器一模一样,一台控制器坏了,另一台机械部分坏了,我想应急将两台合并一台先用。但发现两台机器的步进电机接线不一致,一台是按1 2 3 4对1234,另一台是倒序接的4 3 2 1接1234。不知接反了会不会出事故,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接反肯定不行了
把机械坏的那个控制器办到控制器坏的那台上用,按照控制器坏的那台接线,前提是两个控制器是一样的,当然最好记得他们各自正常工作时候的正反转运行特性,怕的是其中一个输出采用了反作用输出

网友B:
你的步进电机应该是两相四线的,照你说的应该是1 2是一相,3 4是一相。所以1234接一台,另一机4321都正常。 如果电机是一样的。从这拆了,接到那,你可按到那的接法。没事的。顶多电机跟原来转的方向不一样。如果真的出现反转可将12线换接一下。